求助:GENUS201的FEATURE问题

楼主(2021-12-08):
求助各位大佬,我在做PLL的时候,需要数字部分来实现一些校准,准备用GENUS+INNOVUS做综合和P&R,安装了GENUS20.1版本,但是在启动的时候,显示license问题
Checking out license: Genus_Synthesis
This version is not authorized for use at this site. Please contact your Cadence representative for more information
Abnormal exit.

我看了一个帖子说,好像是GENUS20.1是c家把开发版本当正式版本发布出来了,缺少../etc/synth/build.auth文件导致的
请问可以找到这个文件吗,或者寻一个能用的GENUS其他版本,谢谢各位大佬了
我目前的license中的frature是这样的:

FEATURE Genus_CPU_Opt cdslmd 23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1DF40D4C9EBF1B1F69B5 VENDOR_STRING=UHDERM HOSTID=ANY \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1029 ECEA B4DE 66F1 C5BA \
        61E4 28BB 38C2 9DB1 6C5A 56E9 E0CB CBC3 1F9F F4A9 15C4 2353 \
        7BE4 FE70 FB03 1DCA DFF4 40AB 8C57 4ACD D5A4 2A70 D454 2E60 \
        EC01" V7.1_LK=2D84EDBC94AB112368B6
FEATURE Genus_Low_Power_Opt cdslmd 23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4D14DD8CBC392EE72DB8 VENDOR_STRING=UHDERM HOSTID=ANY \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043 B13A CD56 FBA5 4DDD \
        749D 8E32 B293 FCD7 FA08 2D59 5E1C 6EC4 58B9 DE21 0B4C 48CB \
        9ED1 3E62 24B7 830D 4262 A2AD 9624 E2E4 7E89 49E2 F729 0496 \
        EBFB" V7.1_LK=5D74CDACAC452BEC5AC3
FEATURE Genus_Physical_Opt cdslmd 23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ADF49D0C9890D8066C45 VENDOR_STRING=UHDERM HOSTID=ANY \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1C25 77A7 F515 4B1F B1A2 \
        B7B2 CD2C 2B6B 85FD 263F 8E36 50F9 8DC7 C26A A931 0960 78F1 \
        868F 3B99 ABAE FB35 63AF 6536 76D5 FAA4 19BB 7CDE F557 C8A3 \
        AE70" V7.1_LK=CDB47DBC36FF49A213A1
FEATURE Genus_Synthesis cdslmd 23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8D849DCC06E1235C20CC VENDOR_STRING=UHD:PERM HOSTID=ANY \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4DE AF0C E66F 253D CFE5 \
        EB61 4E43 4CAA 5290 9BC7 1CEB 0338 18F8 C456 E6DB 1D57 A67F \
        B5F7 FC90 56F1 C481 E8B7 A21C 0DAC 7A7F 7BF4 50EA 62A8 BCF7 \
        2CD0" V7.1_LK=2D643D8C236D421C698B

网友A:
GENUS201加了个验证,patch掉就完事了。
-binary /31C031DBE85D822F00/31C0B301E85D822F00/

你截图的那个帖子里楼主有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NUS201加了个验证,patch掉就完事了。
-binary /31C031DBE85D822F00/31C0B301E85D822F00/

哦哦,我看到了,这个-binary /31C031DBE85D822F00/31C0B301E85D822F00/应该在哪里加入啊
是作为命令运行的参数项在终端中给进去吗,不是很清楚怎么用pacth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我看到了,这个-binary /31C031DBE85D822F00/31C0B301E85D822F00/应该在哪里加入啊
是作为命令运行 ...

配合sfk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合sfk使用

谢谢大佬,用./sfk rep -binary /31C031DBE85D822F00/31C0B301E85D822F00/ -dir GENUS201 -yes
命令正确和谐了,虽然会报warrning
但是已经能正常进入GUI界面了

网友(2022-09-03):
请问为什么用了sfk还是会显示checkout failed?

网友(2023-08-25):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怎么添加fe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