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插scan chain的问题(数模混合)

楼主(2021-12-09):
目前有这样一个设计需求,该IC总体有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组成,现在要求对数字部分插scan chain,实际芯片中数字部分很多输入/输出信号是直接连接到模拟电路,而不是连接到芯片的IO上,因为scan chain要求数字电路输入可控和输出可观察,面对这种情况,实际在插scan chain时数字部分的输入输出一般是怎么处理,欢迎各位大佬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明白了,我试试,非常感谢!

另外还有一点比较疑惑,就是我们的设计数字电路大概有1500个D触发器 ...

1. 片子的 package 最多能有几个 digital I/O。 数模混合片子大部分 I/O 都是模拟,数字很少,scan pin 数量的上限就在那里,也就限制了 scain chain 的条数。如果允许,当然时多几条 scan chain 更好,减少 test time。 但是 package 也是成本的很大部分,不能随心所欲增加 digital I/O 增加 scan chain 数量。 有时 package 是用户使用场景决定的,无法选大的。 8 pin package, 内部模拟数字一大堆,也蛮常见的。 2. 为了减少 test time, 可以考虑 scan 跑得快一些。 很多时候 scan mode 时钟比 functional mode 时钟快很多倍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A:
输入:模拟到数字的信号不可控,需要和数字registered outputs mux一下提高test coverage。关键词是registered output!  这个技巧俗称scan loopback。
输出: scan的时候不希望模拟控制信号频繁上下跳动,要求把数字到模拟的输出置为static low or high。注意:有的模拟模块在scan的时候要求一直enable,对应的enable控制信号在scan时必须mux到static hig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模拟到数字的信号不可控,需要和数字registered outputs mux一下提高test coverage。关键词是registe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还想再具体请教下:

关于输入,你提到的“需要和数字registered outputs mux一下”这个不是很理解,这个是需要在RTL阶段去处理,还是DFT阶段由工具通过设置命令去处理,那具体的电路又是什么样呢?

关于输出,你提到的“输出置为static low or high”,这个也是由工具去处理吗,这样处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理解在实际ATE时就不需要去观测这些output。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还想再具体请教下:

关于输入,你提到的“需要和数字registered outputs mux一 ...

输入scan loopback,输出 scan tieoff 全部在RTL里实现,工具没有那么聪明。 画了一张图,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scan loopback,输出 scan tieoff 全部在RTL里实现,工具没有那么聪明。 画了一张图,供参考

哇,非常感谢!

还有一点,关于输入信号处理时参与MUX的“registered outputs ” 怎么选取的呢,这里选择哪一个register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非常感谢!

还有一点,关于输入信号处理时参与MUX的“registered outputs ” 怎么选取的呢,这里选 ...

有讲究,首选选离得近的,不然place & route会浪费太多routing resource,还会影响 timing。 参考一下top level layout 给 digital 的 pin loc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讲究,首选选离得近的,不然place & route会浪费太多routing resource,还会影响 timing。 参考一下top ...

好的,按照你的思路我先试试,遇到棘手的问题再来讨教。祝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非常感谢!

还有一点,关于输入信号处理时参与MUX的“registered outputs ” 怎么选取的呢,这里选 ...

如果是PLL之类,有些 timing critical 的 output 尽量不要拿来做 scan loopback,选一些不太重要的

网友A:
忘了讲一句,scan loopback mux,scan tieoff 都要加上 dont_touch 或 preserve,否则综合一优化,这些门可能就"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讲一句,scan loopback mux,scan tieoff 都要加上 dont_touch 或 preserve,否则综合一优化,这些门可 ...

嗯嗯  ,再次感谢 !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  ,再次感谢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讲一句,scan loopback mux,scan tieoff 都要加上 dont_touch 或 preserve,否则综合一优化,这些门可 ...

你好,有几个问题想再追问下:1.按照上述处理,是不是在真实的ATE测试时只需要控制芯片pin上的几个scan信号就能完成scan测试?那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理解成任何数字电路都可以按照上述思路处理,然后最后只通过pin上的几个scan信号(不用任何PI/PO)完成ATPG测试?
2.上述处理后能保证覆盖率吗,在tmax产生ATPG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3.在设计中有一个负沿的D触发器,在插入DFT是设置了mix_edges,最后这个负沿的D触发器串在了chain的最前面,这时会出现一个“1 Trailing edge port captured data affected by new capture violation”的违例,这种情况需要处理吗?然后又怎么处理?

望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1. 是的。通常 scan 信号可以复用 SPI, I2C,需要小心。减少整个片子 pin 数量,降低 package 成本,整个片子才会有竞争力。大厂的数模混合芯片没有 scan 专用的 pin 就是这个道理。
2. 覆盖率 95% 还是可以做到的,虽然加入的 scan mux 上损失一些覆盖率,但是加入后提高了整个设计的覆盖率。
3. 如果没有 timing 问题, 不需要处理。 如果 setup 不能满足,可以降低 scan 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的。通常 scan 信号可以复用 SPI, I2C,需要小心。减少整个片子 pin 数量,降低 package 成本,整个片 ...

非常感谢! 老哥一定是对DFT非常有经验吧!我是第一次做,很多都不明白。

前几天按照上述思路试了一下感觉覆盖率反而变低了,而且在产生ATPG的still文件中依然会有对“form analog”和“to analog”这些信号有赋值等操作,感觉此时的still文件中不是应该就只有对scan的几个信号有赋值或其他操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老哥一定是对DFT非常有经验吧!我是第一次做,很多都不明白。

前几天按照上述思路试了一下感 ...

假设数字顶层是 digtop,有一堆 from_analog*, to_analog* 之类的 IO。这个 digtop 是不能直接给 ATPG tool 用的,要在外面加一个 wrapper,姑且称为 digtop_tmax 吧。 这个 digtop_tmax 的 IO 应该只包括 scan pattern 能控制的 digtop input, 以及 scan pattern 能观察到的 digtop output。 from_analog*, to_analog* 都不在 digtop_tmax 的 IO list 里。这样最后的 stil 里就不会出现 from_analog*, to_analog*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数字顶层是 digtop,有一堆 from_analog*, to_analog* 之类的 IO。这个 digtop 是不能直接给 ATPG to ...

哦哦 ,那这个rapper是在插scan chain完成后手动修改网表去形成,还是通过设置工具的某些命令去形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那这个rapper是在插scan chain完成后手动修改网表去形成,还是通过设置工具的某些命令去形成?
...

这个 digtop_tmax 实际上相当于 chip_top 去掉其中的模拟部分。
如果 Cadence 里已经有 chip_top 的 symbol view,生成一个 Verilog view, 再手动例化 digtop。
嫌麻烦就完全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digtop_tmax 实际上相当于 chip_top 去掉其中的模拟部分。
如果 Cadence 里已经有 chip_top 的 symb ...

1.这样操作是不是又要重新生成新的spf文件? 设计中from annlog 和 to analog的pin巨多,手动是不是太麻烦了 。2.我看了下DFTMAX的ug,在第12章节讲了wrapper cores ,我在想是不是我这种类型的设计能不能在RTL阶段不做任何代码处理,在DFT时直接走wrapper cores的流程,这样具有可行性吗?

不胜感激!

网友A:
RTL 阶段插入 scan mux, scan loopback。
跑 TetraMAX 的时候写一个 digtop_tmax 或 chip_top,仅仅用于跑 generate spf。
这里有个省时的小窍门。 scan 相关的 port 一般就 5/6 个信号。 digtop_tmax 里接上这几个信号就可以了。 其他的像 from_analog*, to_analog*, ATE 根本看不到,也不需要看到。 例化 digtop 的时候这些信号可以不出现在 port mapping 里, 大大简化 digtop_tmax 的工作量。 工具会自动把这些 from_analog*, to_analog* 当成 X 处理,这也正是我们希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L 阶段插入 scan mux, scan loopback。
跑 TetraMAX 的时候写一个 digtop_tmax 或 chip_top,仅仅用于 ...

嗯嗯 ,明白了,我试试,非常感谢!

另外还有一点比较疑惑,就是我们的设计数字电路大概有1500个D触发器,从测试成本和测试时间来考虑(scan 的pin可以适当多些),一般插几条chain比较合适?这里chain的条数的定义一般是怎么评估的呢?

楼主:
嗯嗯 ,获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L 阶段插入 scan mux, scan loopback。
跑 TetraMAX 的时候写一个 digtop_tmax 或 chip_top,仅仅用于 ...

哇,老哥你真牛!!!!  想必你是经常做这种类型的scan chain吧!

按照你的方法加了wrapper,ATPG一跑,覆盖率直接从80%左右提高到99%。

YY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L 阶段插入 scan mux, scan loopback。
跑 TetraMAX 的时候写一个 digtop_tmax 或 chip_top,仅仅用于 ...

既然都问了这么多了,咱再厚着脸皮再问问:

1.之前几天仅仅是把DFT流程跑通,没有关注测试模式下timing的问题,我想问下在测试模式下,scan的时钟和scan的信号怎么约束,和function 模式结合起来约束又该如何考量(是不是要用set_case_analysis之类的命令)? 实际跑function的频率就几十M,这种测试模式下需要有at-speed的考虑吗?
2.假设后期芯片流片回来,在进行scan测试时,我们DFT这边需要怎么去测或者说怎么去配合?如果测试发现有问题,又如何的debug问题呢?
3.另外老哥能否留个联系方式(微信或者QQ),方便交个朋友么, 冒昧打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都问了这么多了,咱再厚着脸皮再问问:

1.之前几天仅仅是把DFT流程跑通,没有关注测试模式下timing ...

1. Timing 分析可以用 MMMC (multi-mode multi-corner)。Mode 分成两个,func_mode, scan_mode,写两个 SDC。
func_mode SDC 第一句: set_case_analysis 0 [get_port scan_mode*]
scan_mode SDC 第一句: set_case_analysis 1 [get_port scan_mode*]
scan_mode SDC 里 create_clock -name scan_clock 可以跑得快一点。如果 scan_clock 可以超过 functional clock,at-speed test 就不重要了。
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跑 sdf 反标后仿,把所有 vector 跑一遍,确认无误。 很多时候跑 sdf 反标后仿可以发现问题。

2. 我是做 design 的,片子回来在 bench 上做功能测试, pattern 交给 test engineer 在 ATE 上跑,通常都是没问题的。偶尔有一两次需要在 ATE 上 debug,也是其他原因,不是 scan。

3. 联系方式私信给你

网友(点评):
非常好的帖子,Jack真是一位好工程师+好导师,推荐一篇论文《基于CCM3108的可测性设计研究_施文龙》

网友(2022-04-23):
引用 楼主:
哇,老哥你真牛!!!!  想必你是经常做这种类型的scan chain吧!

按照你的方法加了wrapper,ATPG一跑 ...

mux是加到wrapper里面吗
如果是,那也是要弄一大堆input
如果不是,那mux是加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L 阶段插入 scan mux, scan loopback。
跑 TetraMAX 的时候写一个 digtop_tmax 或 chip_top,仅仅用于 ...

您好!你说的这个跑TetraMAX顶层例化调用生成spf怎么做的?前面插dft生成的spf中包括了from_analog和to_analog pin,这时候跑tetramax run_build_mode顶层的时候会报错,提示spf中的inout port signal不止顶层例化的5-6 scan port,所以不明白你是怎么解决的,我是通过dc综合insert_dft直接current_design顶层,写顶层的spf和netlist,再返回digital层写netlist,望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你说的这个跑TetraMAX顶层例化调用生成spf怎么做的?前面插dft生成的spf中包括了from_analog和to_a ...

我提到的这个flow是自己写一个wrapper,digtop_Tmax。 这个digtop_Tmax里例化digtop。可以把digtop的netlist include进来,方便一些,后面只要把digtop_Tmax这一个文件给TetraMax就可以了。
这个digtop_Tmax的IO只包括scan有关的信号。
随后把这个digtop_Tmax给TetraMax,生成sp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提到的这个flow是自己写一个wrapper,digtop_Tmax。 这个digtop_Tmax里例化digtop。可以把digtop的netl ...

哦哦,你的spf是在tetramax中生成的,怪不得我之前用的这个方法是在dc中产生的spf,到了tetramax就报错了,那可以说一下你是怎么在tetramax中产生spf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你的spf是在tetramax中生成的,怪不得我之前用的这个方法是在dc中产生的spf,到了tetramax就报错了 ...

建议找一个tutorial或看一下手册,生成spf很直接的,没有什么特殊技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提到的这个flow是自己写一个wrapper,digtop_Tmax。 这个digtop_Tmax里例化digtop。可以把digtop的netl ...

请问下scan loopback用到到mux,和输出到analog的与门是放到 digitop_tmax这个wrapper里面吗
还是应该放wrapper外面,做tmax的时候不管这些mux和与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scan loopback用到到mux,和输出到analog的与门是放到 digitop_tmax这个wrapper里面吗
还是应该放w ...

scan loopback mux, output and gate是设计的一部分,应该在digtop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an loopback mux, output and gate是设计的一部分,应该在digtop里面。

非常谢谢回复
我在设计里面加了mux和and gate,然后外面包一个digtop_tmax,只有dft相关的几个port,和原digtop对应的port相连
1,在做tmax的时候,因为其它from_analog的port都没drive,会报如下错误
Error: undriven instance input pin (digtop_tmax/i_digtop/from_analog) (B12)
把B12改成warning,让tmax可以继续跑下去,这样可以吗?
还是需要在tmax给这些pin tie x?

2,test coverage从72%提升到92%,但fault coverage只从70%提升到73%
看了fault的类型,atpg untestable变少,而undetectable变多了
scan loopback 到mux的输入pin,选择和输出pin都是undetectable blocked
这样变化正确吗

用了个只有几十个reg的block做测试,不知道会不会导致覆盖率提升不明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常谢谢回复
我在设计里面加了mux和and gate,然后外面包一个digtop_tmax,只有dft相关的几个port,和原 ...

1. 是的,B12设成warning。
2. 是的,scan loopback mux会有一些损失,但是整个设计会高一些。
是的,几十个reg有点小,大致只能做到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是的,B12设成warning。
2. 是的,scan loopback mux会有一些损失,但是整个设计会高一些。
是的,几 ...

非常感谢

网友(2022-08-17):
引用 网友A:
1. 是的,B12设成warning。
2. 是的,scan loopback mux会有一些损失,但是整个设计会高一些。
是的,几 ...

像这种数模混合的design,直接把数字的module 加一层wrapper cell不就行了么,这个tool都可以直接生成,为什么要手动去加mux和loopback 呢

网友:
TMAX本身提供了处理多余端口的脚本和方法。主要是两步:
1. 在run_build_model之前用add_net_connections命令将多余的端口remove掉;
2. 调用TMAX提供的spfgen.pl脚本(TMAX安装目录下)修改原来DC产生的spf。(因为build model时已经将多余的端口移除了,spf对应的信息需要修改)。
详细的操作步骤在solvnet上可以搜到。

网友D(2023-05-05):
引用 网友A:
RTL 阶段插入 scan mux, scan loopback。
跑 TetraMAX 的时候写一个 digtop_tmax 或 chip_top,仅仅用于 ...

感谢jake哥的分享。 也请教一个问题。数字顶层套上一个wapper 确实可以重新生成spf。 但是如果设计是采用压缩scan后,工具无法重新生成压缩的spf。 不知道jake哥有没有好的方法。谢谢了。受益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jake哥的分享。 也请教一个问题。数字顶层套上一个wapper 确实可以重新生成spf。 但是如果设计是采用 ...

这个flow还没有试过压缩,无法提出建议,抱歉

网友(2023-10-26):
Jake哥真是太专业了,我也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ATPG生成的pattern再上ATE机台测试的时候,好像有两种形式吧?一种是前一个pattern shift out完成后,然后再把下一个pattern shift进去;另一种效率更高的是,前一个pattern一边shift out,后一个pattern一边shift in。那这两种方式在pattern文件的形式上有啥区别吗?(以stil格式为例吧)

网友(2023-12-09):
这帖子,干货很多,mark下

网友(2025-01-03):
数模混合来mark一下,太强了

网友(2025-03-18):
#在这里快速回复#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