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如何使virtuoso调用固定cds.lib启动?

楼主(2021-12-09):
咨询一下,在linux系统中安装了IC618,之前已在系统中安装IC616;

每次在路径下启动virtuoso则是打开IC616;

现在启动IC618只能到它的bin里面双击virtuoso启动,能不能设置一个启动命令使其在对应路径的cds.lib里面启动?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virtuoso启动哪个版本跟配置的环境变量文件 .cshrc 或者.bashrc有关,看你source的是哪个版本环境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启动哪个版本跟配置的环境变量文件 .cshrc 或者.bashrc有关,看你source的是哪个版本环境变量 ...

你好,问下这个文件是在那个路径的?

网友B:
可以写一个 .cshrc的脚本 source命令可以启动不同的版本

网友:
就在你的home目录下,一般是隐藏起来的

网友:
cd ~  gedit .cshrc  或者 gedit .bashrc
查看其中的IC616的路径,把616的路径改成618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写一个 .cshrc的脚本 source命令可以启动不同的版本

你好,我找了一下,ic616和ic618的bashrc文件都能找到;

怎样才能切换运行的版本呢?

目前virtuoso&只能运行616;

楼主:
目前这个已解决,就是在运行virtuoso之前先source basurc_ic618,这样就默认618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