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 sigma ADC带内噪底下不去

楼主(2021-12-09):
      各位前辈好!
      我在仿真CIFB结构的传统二阶delta sigma ADC时,得到的频谱图,带内噪底总是下不去,与理论值相差很大。已经是用理想时钟、理想器件了。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或者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加窗呢?我这里输入是DC信号,应该不会存在频谱泄露的问题?

楼主: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加了hanning窗之后确实变好了很多,非常感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加窗呢?我这里输入是DC信号,应该不会存在频谱泄露的问题?
...

关键字:延拓 丝滑

加窗的目的是为了 seamless的周期延拓,延拓起来很丝滑,没有突变,你能明白吧,丝滑的感觉。
你的序列
0 1 2 1 0 3 1 3 2 1 3 1 3
这种东西周期延拓时,可能不足够的“丝滑”
任何序列都存在一个短期的趋势,而当延拓时,这个趋势可能延续下去,也可能瞬间被破坏了,破坏了就不“丝滑”了

hann有两个参数,一个是长度,一个是类型,做fft,选择‘period’类型,做滤波器选择‘symmetric’

加窗后,趋势被固定了,你序列的最后一个跟第一个一定是无缝衔接的,无比丝滑,频谱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字:延拓 丝滑

加窗的目的是为了 seamless的周期延拓,延拓起来很丝滑,没有突变,你能明白吧,丝滑 ...

非常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字:延拓 丝滑

加窗的目的是为了 seamless的周期延拓,延拓起来很丝滑,没有突变,你能明白吧,丝滑 ...

有道理,
之前脑子卡在输入DC,周期拓展还是DC,能有啥影响?
看到你的贴,才回过神来,拓展的是输出CODE,不是输入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