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问题

楼主(2021-12-09):
各位大佬,蒙特卡洛一直在pending,过一会弹出这个提示,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把save plot关掉就可以仿真了,但是没有图可以显示啊

网友A:
去查一下你的空间还够不够  仿真存点只存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一下你的空间还够不够  仿真存点只存你需要的

好的,谢谢

网友B(2023-06-13):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同学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咋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学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咋解决的

很可能是内存不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可能是内存不够了

哦哦好的,请问你修改内存为多少后解决了,我个人电脑只有1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