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guardring和N-guarding连到同电位

楼主(2021-12-09):
本人新手,最近在学习IC设计方面的东西,在看别人的版图时候,发现P-guardring和N-guarding连到同电位,想不通其中的思路,ERC也是在报错。请看面截图中的左右2个环,通过M2连接在一起了,还请各位前辈指教,感谢!

网友A:
中间哪两个小圈圈吧,我也觉得不对。除此之外感觉ring画得很随意,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哪两个小圈圈吧,我也觉得不对。除此之外感觉ring画得很随意,不太好

中间那2个环:里面是Nwell-guardring,中间是deep Nwell-guardring, 最外层是Pwell-guardring,先不说这个,就左右那2个大环连接在一起,我就想不通,但是他们这样设计的产品已经OK,所以很奇怪,特来这里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B:
PMOS的衬底可控,NMOS最低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的衬底可控,NMOS最低电位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请问“PMOS的衬底可控,NMOS最低电位”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请问“PMOS的衬底可控,NMOS最低电位” 是什么意思呢?
...

应该是
一般来讲,NMOS的衬底是psub,默认接最低电位的,防止寄生二极管导通。除非NMOS用的是自隔离的MOS管,比如说BCD工艺里的NBL,相当于给NMOS套上一个Pwell,再在外面套一个DNW,此时NMOS的衬底就是这个Pwell的电位,跟psub无关。
而PMOS一般都是做在Nwell里的,所以PMOS的衬底电位是这个Nwell的电位,而每个不相连的Nwell电位都是独立的,所以说PMOS的电位可控。只是一般都接高电位防止寄生二极管导通。
具体情况还得看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
一般来讲,NMOS的衬底是psub,默认接最低电位的,防止寄生二极管导通。除非NMOS用的是自隔离的MOS ...

谢谢,今天再从SMIC库调了NMOS/PMOS管出来对比,如下图所示,p18和n18管子的内环都接了N-guardring

网友:
你这个也不是普通的NMOS、PMOS啊,是我说的那种自隔离的MOS管,这个内环接的是DNW的电位,相当于我提的NBL,有的工艺里还叫HVBN的。DNW、NBL看剖面图情况,应该都是一样的效果,隔离电位用的。
然后你这个图应该是少了MOS管的衬底接触吧,PMOS的衬底可能会直接用DNW的guarding ring,但NMOS的明显少了。
我CMOS工艺接触不多,主要用的是BCD的工艺,但是原理应该差不多。

网友:
主要是保证PN结不反偏就行,接相同电位,那就是0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