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两个DC的问题

楼主(2021-12-09):
请教前辈,两个DC的问题:
1.一般我们综合后,还会跑PT来看timing吗?会准一些.还是一般不跑PT
2.DC时,设置group_path,工具主要是用在优化TNS,而不是WNS?为什么?

网友A:
pt一般用于后端sign 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一般用于后端sign off

也就是说,一般DC综合后,我们在flow上,一般也不会去PT中看timing?

楼主(2022-02-13):
引用 网友A:
pt一般用于后端sign off

请教前辈,一般综合时,design的mode有:func mode,scan mode,mbist mode,我们只跑func mode的中的最快时钟?是否需要跑mbist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