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静态工作点

楼主(2021-12-09):
spectre仿真怎么看输入输出的漏电流,应该看哪个节点的电流,使用DC仿真吗?小白,求大神指教

网友A:
dc仿真,calculator里面idc点击端口,仿真前记得保存端口

网友:
静态工作点当然是直流仿真(dc),看的方法有很多,print,calculator,很多方法都可以,建议你找一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仿真,calculator里面idc点击端口,仿真前记得保存端口

请问点完端口点击Eval吗?输出三态漏电流是在电路使能的情况下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