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直流扫描与直流工作点显示不一致的原因

楼主(2021-12-09):
       最近在做一个电路时,我扫描一个电路输出随电源电压的直流曲线时,发现得到的仿真曲线和在某一个电源电压下的直流显示值不一样,我换了一个工艺居然还是这样,是不是跟我的电路结构有关系呢,请问各路大神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个情况,学习一下

网友:
来个电路图

网友:
差的不多正常,仿真本来就是数值分析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电路不只一个稳定态

网友:
蹲一个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