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如何导入.lib模型库

楼主(2021-12-09):
小白计算机转IC(其实是导师方向刁钻),目前在上手virtuoso。现在是从其他老师那要到个模型库,结构是.lib文件引用的.pm文件,看起来是拿spice写的。第一次接触,不知道怎么导入,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把你的lib文件加进去就行了...是这样吧?我也是个小白哈

网友:
你可以将问题描述的更清楚一点,是在库管理窗口导入库还是在仿真的时候设置模型库?或者是其他的应用场景?

楼主: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模型带的说明文档中的方法是先使用SPICE模型中定义的相同输入/输出端口,为SPICE模型创建具有符号视图的单元。然后创建包含单元的回路,将模型单元名称属性设置为其SPICE模型名称。最后在ADE窗口中,按照Setup->Model        Libraries,把模型文件和单元加进来。CIW是显示ERROR (OSSHNL-116): Unable to descend into any of the views defined in the view list, 'spectre cmos_sch cmos.sch schematic veriloga', for the instance 'I13' in cell 'FeFET'. 问题应该是在创建symbol和端口对接上了,想请教一下解决方法或者是有没有更详细的文档。  setup model

楼主:
顶顶,有前辈了解的吗

网友(2023-04-12):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解决了吗哥们

网友(2025-07-30):
ADEL-set up里面的environment点进去,第一行有仿真需要识别的cellview文件格式,spectre,symbol等等,在这里面添加一下这个model的cell view格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