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XL找不到字体文件无法仿真

楼主(2021-12-09):
IC61用ADE XL仿工艺角,显示仿真超时。
网上查了说是因为缺少字体文件,看.vnc-cds文件确实写了找不到字体文件,但是确认过字体文件都是在的,是什么原因导致找不到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把缺少的字库安装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把缺少的字库安装好就行了

日志里显示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但我看这个路径下是有这个文件夹的,里面各种字体文件也都有,日志也没写具体缺什么字体文件,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读不出字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