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的电容问题?

楼主(2021-12-09):
突然看到一个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如例题图c可以看到,mos管的漏和体之间的电容会随着漏电压的增大而减小,有人可以从器件的角度解释下原理吗?

网友A:
详细具体的分析可以看半导体物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具体的分析可以看半导体物理

好吧

网友B:
饱和区,夹断,图a中的C4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饱和区,夹断,图a中的C4没了

只要源漏有电压差,C4一直都有哦

网友C:
夹断以后,电压一直上升,耗尽层会越来越厚,
可以理解成电容级板间距离d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断以后,电压一直上升,耗尽层会越来越厚,
可以理解成电容级板间距离d增加了; ...

有点道理哈,感谢感谢

网友D:
PN结反向电压增大导致耗尽层/空间电荷区变大,结电容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PN结反向电压增大导致耗尽层/空间电荷区变大,结电容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