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的0.18umsige工艺的ESD/高压管的制作

楼主(2021-12-09):
想要问一下各位大哥们:TSMC的0.18umsige工艺的ESD/高压管的制作的时候,想要用3.3V的管子做5V的高压管。source和drain两端都要盖RPO,这时候要盖ESD1DMY,但是不能盖ESD2DMY和ESD3DMY,这三层之间的关系,是否有用,麻烦解释一下,我看rule文件里写ESD3DMY是必须的。emmm,不知道是不是理解错了。

网友A(2023-07-27):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感觉这个rule文件写的前后不一致,我想用1.8v的nmos做powerclamp ,但是rule文件里似乎写的都是支持5V的,包括RPO能不能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感觉这个rule文件写的前后不一致,我想用1.8v的nmos做powerclamp ,但是rule文件里似 ...

我最后是更新了pdk,最新的pdk讲的会比较清楚一些,不会那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