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佬帮忙

楼主(2021-12-09):
有可以crack S家 ICC2 2020/2021比较新点版本的crack 工具吗,最好是有成功案例的,求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试过用1patch和pubkey都不行,太难了

网友A:
1patch可以。license要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atch可以。license要用新的

1patch 是可以crack icc2是吗,license 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crack软件过程显示几个file changed是不是就crack 成功了,然后license的话要自己写吗还是怎么弄,求大佬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