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Kenneth W. Martin—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楼主(2021-12-09):
Kenneth W. Martin—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没算明白,他是怎么用7.14得到7.16的?
求解惑,感谢。

网友A:
距离很近的两个BJT的温度近似,所以所有只跟温度相关的项就被剪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很近的两个BJT的温度近似,所以所有只跟温度相关的项就被剪掉了

嗯嗯,但是最后一项对于每个BJT来说不都是一样的吗? Jc/Jc0=Ic/Ic0=T/T0?,反而我觉得中间VBE0这项对于不同的BJT,比如1:N的两个BJT是不一样的。所以没看出来作差怎么得到最后结果的,还是说我理解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但是最后一项对于每个BJT来说不都是一样的吗? Jc/Jc0=Ic/Ic0=T/T0?,反而我觉得中间VBE0这项对于 ...

两个管子Ic是一样的,因为面积不同,Jc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管子Ic是一样的,因为面积不同,Jc是不一样的

是的,这个没疑问,温度T下的Jc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参考温度T0下的Jc0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每个管子来说,公式7-14的最后一项不是都一样吗,Jc/Jco=(Ic/A)/(Ic0/A)=Ic/Ic0=T/T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没疑问,温度T下的Jc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参考温度T0下的Jc0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每个管子来说 ...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这样说吧,7.14,如果温度就是T0,你能得到什么? 然后你现在有两个BJT,他们面积不一样,但电流一样,同时都在温度T0,那么两个管子Vbe相减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这样说吧,7.14,如果温度就是T0,你能得到什么? 然后你现在有两个BJT,他们面 ...

,我再想一下,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