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和AWR DE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1-12-09):
请问cadence和AWR DE是什么关系

网友A:
AWRDE use to be an independent company at the beginning, later was acquired by National Instrument.
One or two year ago, it was acquired by Cadence.
So it belongs to Cadence now, you can use it in an independent environment or in Virtuo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AWRDE use to be an independent company at the beginning, later was acquired by National Instrument.
...

网友(2022-12-08):
cadence买买买买到NI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