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换库后,改m对仿真结果没影响

楼主(2021-12-10):
自己写了一个skill脚本换工艺库,换完之后改m对仿真结果一点影响都没有是怎么回事呢?
skill只换了m finger,W L,改其他的仿真结果也会一并变化,
比如一个电流镜1:1的,换完库之后1:100的结果和1:1的一毛一样,
意思是改m不起作用。只有把这个管子删掉重新在库里选才有用。
有没有出现一样问题的

网友A:
你的skill脚本在修改cdf参数的时候没做callb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skill脚本在修改cdf参数的时候没做callback

请问什么是callback呢??

网友B:
要么自动callback,要么手动q出来改m。
另外,我的疑问是,你的netlist里,m是多少?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自动callback,要么手动q出来改m。
另外,我的疑问是,你的netlist里,m是多少?对么? ...

对的 已经解决了
发现是库的问题,转过来有的netlist mr(4)有的转过来就是mr4  【例如4个管子】。不带括号的就没有办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