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VM 源码 uvm_sequencer_base grant_queued_locks

楼主(2021-12-10):
这张图其实就是展示了这个函数做的事情,但是我有一点不太明白,既然b之前的请求都是REQ,那为什么还能用is_blcok的函数过滤出not_blocked并存放到lock_list的队列里面呢?

我的理解描述

我的理解描述

代码

代码

楼主:
哈哈哈,中午睡了一觉,突然灵光一现,知道为什么了,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sequencer里面的arb_sequence_q其实是存放了多个sequence,但是你lock的话,其实就是lock的某一个sequence.这个时候你就要把其他的sequence放到lock_list[]里面啊。

楼主:
这是我的理解也欢迎大家跟我积极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中午睡了一觉,突然灵光一现,知道为什么了,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sequencer里面的arb_s ...

看来楼主还没理解到,这里放入lock_list,首先放入的是自己这个seq,不是其他seq,其次,这里为什么要放入当前这个这个seq,原因是需要等待这个seq的lock间的语句执行完,只有他执行完了调unlock才会把自己从这个queue中把自己清除掉,否者他就一直占着sqr(is_blocked这个函数体现)

楼主:
对,是我理解错了,是我没有理解is_blocked(sequence)的含义,这个函数就是将对应lock的seq放到lock_list[],然后看看当前seq是否在lock_list里面,如果在里面is_blocked(seq)就会返回1.否则返回0.
再反观grant_queued_locks(),其实就是两个作用,第一个如果lock_list已经有seq,则对arb_sequence_q[]进行重新排序,第二个如果lock_list没有seq,就把这个seq.push_back到lock_list[]里面。这个函数在后面还会再调用!

我也是刚开始看源码,一点理解,不知道对与否,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楼主:
我也是刚开始看源码,一点自己的理解,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这部分相对是有些复杂,uvm有两部分我认为有两部分最复杂的,seq&sqr,还有是objection,seq&sqr复杂的部分又属你现在看的lock机制最复杂,我也理了好多遍才理清,等看明白了又感觉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相对是有些复杂,uvm有两部分我认为有两部分最复杂的,seq&sqr,还有是objection,seq&sqr复杂的部分 ...

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是我理解错了,是我没有理解is_blocked(sequence)的含义,这个函数就是将对应lock的seq放到lock_list[] ...

请教请教,这里为什么是不等于号?!= 表示lock_list里没有,返回1?
grant_queued_locks里,如果is_blocked返回0(lock_list里有)又push到lock_list里?
我哪儿肯定理解错了……

网友(点评):
我理解lock_list[]里面就是存放的lock 的seq,如果是首次lock seq的话,i***lock肯定返回0,然后push_back到lock_list[]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请教,这里为什么是不等于号?!= 表示lock_list里没有,返回1?
grant_queued_locks里,如果is_block ...

is_blocked是检查sqr有没有已经被其他seq独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

上次看到你说加微信,其实比较建议问题就在这上面问,这样其他人也可以看到可以相互学习讨论,这样回答问题更有意义,加一个好友也没坏处,微信号:lxdd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看到你说加微信,其实比较建议问题就在这上面问,这样其他人也可以看到可以相互学习讨论,这样回答问 ...

已添加,希望大佬以后多多指点

楼主(2022-02-22):
引用 网友A:
is_blocked是检查sqr有没有已经被其他seq独占

大佬,最近有时间又看了看这块的代码,有两个小问题:1、lock函数调用的时候,lock_list[]队列只有在grant_queued_locks中赋值,当首次调用grant_queued_locks的时候,lock_list肯定是空的,经过grant_queued_locks调用以后,lock_list[]才有值,后续再调用grant_queued_locks的时候,is_block就会检测到对应的值lock_list,这个时候就会对arb_sequence_q重新排序,达到lock的请求
在整个l调用flow里面有固定的两次调用:lock--->m_lock_req--->grant_queued_locks,m_choose_next_request--->grant_queued_locks
当然这里1.1d和1.2版本处理有不同,我是在1.2的版本看的。
不知道这里理解的对不对?
2、为什么在lock_list进行赋值的时候,还要每次赋值一次就m_set_arbitration_complet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最近有时间又看了看这块的代码,有两个小问题:1、lock函数调用的时候,lock_list[]队列只有在gran ...

先回答第2个问题,你看走这个分支是not blocked的,意思就是此刻没有任何requester占着资源,不会被阻塞,所以sqr能立马响应这个request,调你标记这行这个函数你看它是不是把一个关联数组置为1了,再追一下这个数组是在什么地方使用的你就明白了,其实这里相当于返回grant信号通知requester说我同意你了,否则requester就一直等着,sqr的作用就是一个arbiter,你带着arbiter的特性去看会能较快理解这个部分,
第1个问题我可能得看看了再回答你,又好久没看了,我最近在整理文档了,目前整理了tlm,config_db,factory,信息打印机制,正在整理phase,然后应该就是sequ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回答第2个问题,你看走这个分支是not blocked的,意思就是此刻没有任何requester占着资源,不会被阻塞 ...

首先对第二个问题,在lock的时候,会调用grant_queued_locks(),这里面会m_set_arbitration_completed(),但是顺序执行到m_wait_for_arbitration_completed()的时候是等不到这个m_set_arbitration_completed()。

所以我理解这会在driver发起get_next_item的时候,才会在wait_for_grant以及lock处才会等到仲裁结束。

按照我的理解,只有在仲裁结束,从arb_sequence_q[]里面选出来适合发送的seq,触发m_set_arbitration_completed,才会m_wait_for_arbitration_completed()。所以我理解lock哪个地方m_set_arbitration_completed()是没有意义的。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首先对第一个问题,一句话概括我对lock的理解:grant_queued_locks:对lock_list进行赋值,并将arb_sequence_q[]的seq按照is_block(){也就是lock_list}进行重排序,将lock住的放在arb_sequence_q[]最前面。m_choose_next_item()就是从arb_sequence_q[]中选取seq.

我理解整体的思路应该是这样的,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在你之前标红色的那个地方不就是在对grant赋值吗,这样就等到了啊,并不需要driver什么事,这个arbiter相当于会有两个req,一个是driver来的,一个是lock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在你之前标红色的那个地方不就是在对grant赋值吗,这样就等到了啊,并不需要driver什么事,这 ...

这么说吧,无论是否有lock操作,driver拿到的item都是从arb_sequence_q[]中获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吧,无论是否有lock操作,driver拿到的item都是从arb_sequence_q[]中获取的? ...

不是哦,arb_sequence_q存放的是所有的req,item是transaction,类型都不一样,这里其实是先仲裁,仲裁成功了,seq会把transaction放入一个fifo中,然后driver那边就从这个fifo去取,fifo名字:m_req_fifo可以trace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哦,arb_sequence_q存放的是所有的req,item是transaction,类型都不一样,这里其实是先仲裁,仲裁成 ...

是的,我的意思是说仲裁都是从arb_sequence_q[]这个队列里面来的吧?lock_list只会在is_block的时候发挥作用,用于调整通过grant_queued_locks来arb_sequence_q[]的seq的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哦,arb_sequence_q存放的是所有的req,item是transaction,类型都不一样,这里其实是先仲裁,仲裁成 ...

哦,好像突然明白了我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实际上start_item是item的属性,并且会有一个对应的seq,将这个seq放入arb_sequence_q[]中去,跟其他的seq做仲裁,start_item会一直等到仲裁(drive的get_next_item)到自己的seq,然后结束start_item。并将arb_sequence_q[]中对应的seq删除。

然后finish_item,调用send_request,将item发送出去。然后等待drive的item_done。

item1/item2/item3都可以对应同一个seq,但是每次start_item/finish_item都是针对的一个item而言!!!item只不过是放在了seq的载体上,用于给sqr做仲裁。

我之前理解start_item/finish_item一直是觉得seq的概念是一连串的item,但其实每次start_item/finish_item其实就是一个item对应着的seq。

语言比较乱,不知道我表述清楚了吗?但我感觉之前对arb_sequence_q[]的理解不对。
补充一张图,说明一下:通常在body()里面进行start_item/finish_item,如果是seq发送多个item的话,my_seq_id的值应该是一样的。arb_sequence_q[]也会push_back多次。
所以每次拿去仲裁的seq,仲裁结束后,都只会发送一个item。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像突然明白了我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实际上start_item是item的属性,并且会有一个对应的seq ...

这次理解是正确的,前面就给你回复过说sqr就是一个arbiter,对于user来说肯定是先发req,然后等到grant,然后就开始占用资源干事(你看到finish_item做的事,这里面会把transaction放入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