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PFD如果用标准单元搭可以吗?

楼主(2021-12-10):
最近在做PLL,看到师姐用自己搭的DFF和一些数字逻辑单元,如果用工艺库里提供的标准单元,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吗?我用标准单元,仿PFD+CP相噪会很低比用晶体管搭出来的低40个dB左右。感觉不太对?有没有大佬可以指教一二?

网友:
可以用标准单元

网友:
标准单元宽长比是最佳的

网友:
有的时候模拟会搭logic gate来满足特定的要求,比如P/N Ron一致,比如调节反转阈值;
但是感觉PFD应该不需要;
感觉低40dB的确有点不对,毕竟正常情况下PFD不应该是噪声的主要来源;
有点怀疑你电路弄错了;
要不你AB两个PFD放一起,人肉比对一下输出;

网友:
40dB离谱了,你看看波形,PFD有正常工作吗,PFD+CP一起仿的话,看看噪声来源noise summary是CP还是P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