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仿真两个工程,如何将A工程仿真得到的带有噪声的方波作为B工程的方波输入

楼主(2021-12-10):
如题,virtuoso仿真两个工程,如何将A工程仿真得到的带有噪声的方波作为B工程的方波输入;简单说就是怎么把带有噪声的方波通过某种方式保存,然后利用virtuoso中的例如vsource等库中器件调用该带有噪声的方波

网友A:
把波形export成.in.spectre格式,然后用analogLib里的vpwlf器件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波形export成.in.spectre格式,然后用analogLib里的vpwlf器件调用

仿真的是pss+pnoise 可以这样用吗?另外如果导出波形,一般输出多长时间的波形,是按照我期望的相噪范围,折算到时域时长,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的是pss+pnoise 可以这样用吗?另外如果导出波形,一般输出多长时间的波形,是按照我期望的相噪范围 ...

我用这种方法来看时域功能,你说的看相噪我没玩过

网友:
方波,导出为pwl文件。

网友:
如何保存:plot所需要的波形,选择波形然后右击 - sent to - export  选择spectre格式保存;如何使用:调用vpwlf,Q之后 在PWL file name 处 填写或者复制 保存文件的绝对路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