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在block level生成了pattern还要在上层生成pattern呢

楼主(2021-12-10):
大家好,请问用tessent  做mbist   ,在block  level生成了pattern还要在physical level以及chip level生成pattetn呢?

网友:
加载的路径不一样的,有些控制的方式就可能不同;不同level的pattern可以用于不同level的时序仿真。

网友:
block  level生成的pattern,激励是怎么加上的?实际芯片测试时,激励是怎么加载的?这两者的区别你需要考虑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