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参数设定

楼主(2021-12-10):
小弟最近刚用虚拟机安装了ic618,里面好像自带的有tsmc18rf的库。 我在放置nmos,
pmos的时候,w=10u,为什么我改变finger,total width确实跟着变了。但是修改multiplier的大小,total width不变。 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吗?刚开始用这个软件,好多地方还不懂,希望有人能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PDK中的参数就是这样设定的,更改M值,total width不会变,因为model就是这样做的。最终器件参数乘以M。但是如果你改finger数量,那么器件特性会跟着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中的参数就是这样设定的,更改M值,total width不会变,因为model就是这样做的。最终器件参数乘以M。但 ...

是这样啊,我还以为total width是  multiplier,finger,w相乘起来的结果。

网友:
M好像是不直接反应在Total_width上

网友:
实际是变了的,只是显示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