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噪声系数NF定义疑惑

楼主(2021-12-10):
大家好,噪声系数定义为输入端信噪比SNRin与输出端信噪比SNRout的比值,书上说该比值大于1(若系统无噪声时比值为1).
我的问题是:如果系统对信号全通,而对噪声有抑制作用(比如系统是低通滤波器,信号在带内,因而全通,而带外的噪声滤除掉),那输出端信噪比SNRout会小于SNRin啊,请问下我哪里想错了,谢谢!

网友:
系统低通滤波是指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信号滤除,系统本身产生的噪声是直接加在输出的。

网友:
SNR定义的是信号带宽内的信噪比。如果按照你所设想的SNR定义,那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