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的N二极管和P二极管的doublering顺序是怎么样围的?

楼主(2021-12-10):
如题

网友A(2022-02-21):
低压和中压需要围两层ring,高压围一层,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和中压需要围两层ring,高压围一层,我是这样理解的

ESD二极管的doublering里面围pick ring 外面围ground ring,如果只用一个ring,则围pick ring 增大衬底接触面积

网友:
P+DIO
主体部分是P+AA (PLUS端)
第一圈N+pickup (MINUS端) <= 一般和主体同width or略小
第二圈P+ring(具体接哪个地根据不同要求来)

N+DIO
照着P+DIO各级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