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滤波电容分别接模拟电源和数字地

楼主(2021-12-10):
当整个layout基本完成,一般会在空的地方填上电源地的滤波电容,这个电容如果是用NMOS,一般GATE接模拟电源其余三端会接模拟地。那么如果另外三端接数字地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
是不是数字地不纯净,噪声比较多?等大佬的答案。

网友:
是的电源地都是成对出现的,一般加电源地的decap 都是成对的去添加。原因是所有的地都是不是绝对的0,都会有波动,而且不同电源地的波动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敏感模块的电源地还需要单独接到PAD。同理,你这里的VSSA,VSSP
对应的地的波动不一样,我们都希望数字模拟的地可以相互分开,不要相互耦合。如果像这样做的话,全都耦合到一起了.肯定性能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