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gnmos

楼主(2021-12-10):
ggnmos是否就是一个nmos管,因为互联的结构等成为ggnmos,就其本身与nmos无异,是这样吗

网友:
是的,ggnmos的原理就是把mos做成三极管。

网友A:
不是,如果用普通NMOS做会有风险。GGNMOS一般会在drain端增加SAB block。以平衡导通电流,防止局部导通烧坏ESD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如果用普通NMOS做会有风险。GGNMOS一般会在drain端增加SAB block。以平衡导通电流,防止局部导通烧坏 ...

这样啊!感谢

网友(2022-01-16):
GGNMOS是利用MOS中的LNPN泄放电流,和正常MOS的区别就是SAB有无和Drain CT到Poly的距离,加SAB是为了避免LDD尖端放电烧毁MOS,拉长距离是为了增加集电极镇流电阻,提高失效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