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窗口类型是什么

楼主(2021-12-10):
小弟近期刚入门skill脚本,想自己做一个快捷键生成netlist。但是函数hiSetBindKey()中的第一个argument需要指定所作用窗口的类型。这个类型有没有大佬知道的,或者有什么函数能够得到类型。                                                                                                    下面是写的命令,load进去第一个argument报错,Schematics这个位置应该填什么?
hiSetBindKey("Schematics" "<Key>F1" "sevNetlistFile('sevSession6 'recreate)")

网友A:
快捷将设置的ADE窗口的类型是 analogArtist-Schematic 哈,IC51和61都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将设置的ADE窗口的类型是 analogArtist-Schematic 哈,IC51和61都是哦。

类型好像是没问题,但是又报warning了。可以帮忙看看怎么回事么,万分感激。

*WARNING* Can not set bindKey for "analogArtist-Schematic" which inherits bindkeys from "Schematics"

网友:
你的设置快捷键是不是有冲突,你去看我帖子里的,我那个自己用的没有问题呢
https://bbs.eetop.cn/thread-91620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