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自动测试Verilog项目

楼主(2021-12-10):
我之前用Verilog在Vivado下实现了一个项目,现在被要求用脚本语言来实现从某路径下的txt文本中读取数据,并通过testbench来进行测试,并且将结果和文本中的结果进行对比。最终通过python来运行整个测试。
我现在完全不知道从何下手,希望能有大手子给指点一下,有什么网站或者资料能学习一下,多谢

网友A:
用Verilog file I/O从文本文件中读数据,参考Verilog LRM 17.2 $fopen, $fscanf ...  Python可以用来自动化

网友B:
你说的verilog实现一个项目,应该是verilog描述了一个逻辑模块吧?把它当作DUT,在外面搭建验证环境,可以看看《systemverilog验证》的书,学习如何搭建,如何获取数据,python是实现自动化跑仿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erilog file I/O从文本文件中读数据,参考Verilog LRM 17.2 $fopen, $fscanf ...  Python可以用来自动化 ...

感谢解答,Verilog file I/O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问题。

不过python可以直接调用Vivado的文件吗?如果用python调用TCL,TCL再来调Vivado是不是更容易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verilog实现一个项目,应该是verilog描述了一个逻辑模块吧?把它当作DUT,在外面搭建验证环境,可以 ...

谢谢解答,但是python自动化一半都借助了第三方工具如Modelsim,可以避免第三方工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Verilog file I/O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问题。

不过python可以直接调用Vivado的文件吗?如果用pyth ...

如果有100testcases,跑每个testcase都需要命令行输入modelsimcommand,懒得输,写个shellscriptPythonscript自动化。
如果100个仿真共用一个Tcl,手写OK。如果需要100个大同小异的Tcl,用Python
如果DUT输出的数据需要经过复杂运算,如FFTDUT输出到文本文件,Pythonnumpy fft,比自己用SystemVerilogFFT方便多了。
总之,想怎么省心省力,就怎么用Pyth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100个testcases,跑每个testcase都需要命令行输入modelsimcommand,懒得输,写个shellscript或Pyth ...

感谢

网友:
没有听说python需要什么第三方工具,是很独立的脚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