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环境变量的问题

楼主(2021-12-11):
如题,各位:我新装了IC5141后配置了环境变量如下:setenv CDSDIR /apps/cadence/IC5141setenv CDSHOME /apps/cadence/IC5141
setenv CDS_ROOT /apps/cadence/IC5141
setenv CDS_INST_DIR /apps/cadence/IC5141
setenv CDS_INSTALL_DIR /apps/cadence/IC5141/tools/dfII
setenv LM_LICENSE_FILE /apps/cadence/IC5141/share/license/license.dat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set path=($CDS_ROOT/tools/bin $CDS_INSTALL_DIR/bin $path)
然后放在IC5141的安装目录里面:
最后source 环境,没报错,但是icfb命令识别不出,这是啥原因呢?
请各位指导指导!

网友A:
将路径设置一行修改成 setenv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INST_DIR/tools/dfII/binPATH

网友B:
这里写错了,改成 $CDS_ROOT/tools/dfII/bin。
为什么定义好几个一样的环境变量?定义一个CDSHOME就够了,而且TSMC PDK和HAI也需要定义这个环境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写错了,改成 $CDS_ROOT/tools/dfII/bin。
为什么定义好几个一样的环境变量?定义一个CDSHOME就够了, ...

这个具体我不太懂每个是啥意思,我是搬的我们公司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路径设置一行修改成 setenv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INST_DIR/tools/dfII/binPATH

按照您的指导设置后,仍然报错,懂不起了

网友C:
或者参考下我的ic5141设置,正常使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参考下我的ic5141设置,正常使用没问题

多谢,我看了下你的cshrc,跟我改之后一样,但是还是识别不出命令icfb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指导设置后,仍然报错,懂不起了

命令行操作的结果显示是你的source命令在设置PATH这一行没有成功,连接几个不同的PATH路径,需要中间用冒号连接,你打的括号,系统不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指导设置后,仍然报错,懂不起了

把最后一行setenv path=(...) 里的setenv改成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