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开关电容CMFB的电容值怎么确定?

楼主(2021-12-11):
比如这个图中的Ca和Cb,该根据哪些参数确定呢?是一样大还是不一样啊?看了好多资料只有介绍CMFB的原理没有介绍过电容值怎么取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有一篇理论分析这的论文,有很多公式,可以有个方向。你找找论坛

网友:
我记得有论文,结论是ca/cb=3~4是一个优值;

网友:
2003_Analysis of Switched-Capacitor Common-Mode Feedback Circuit_TCAS-II

2003_Analysis of Switched-Capacitor Common-Mode Feedback Circuit_TCAS-II.pdf

网友:
2010_Practical Consideration for the Design of Fully Differential OTAs with SC-CMFB_LASCAS2010

2010_Practical Consideration for the Design of Fully Differential OTAs with SC-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