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做Parameter analysis参数分析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12-11):
如题,我想用Parameter analysis对变量a进行一个扫参,观察不同变量下的tran仿真结果,但是在扫参过程中发现,扫参结果中有少量点结果异常,于是将这些点的value值代入ADE中单独仿真一次tran,结果就正确了。
想请教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我设计的原因吗?为什么我单次仿真就是对的呢?还是软件的bug呀?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
貌似是PDK的callback函数有点问题

网友A:
你可以把你所谓的异常 发点图上来看看。
否则也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你所谓的异常 发点图上来看看。
否则也不好判断

好的!如下图所示,右边是瞬态电流求平均之后的结果(average公式)随参数变化的曲线,但实际理论中,a=190n的时候,平均电流为5.44uA,但实际上这个电流应该是负数才对,所以我在左边的ADE中将a=190n代入,单独做一次瞬态仿真,得到的平均电流是-1.04uA,这才是正确的值。为什么单独仿真和扫参对不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如下图所示,右边是瞬态电流求平均之后的结果(average公式)随参数变化的曲线,但实际理论中,a=190 ...

你把表达式换成这个再重新跑一遍看看。
average(IT("/V3/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表达式换成这个再重新跑一遍看看。
average(IT("/V3/PLUS"))

好的我试了~但是结果和average(i("/V3/PLUS" ?result "tran"))是一样的。
不过学了新的一种表示方法,IT是什么表达式呢?我没有在calculator里找到耶,有些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