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用spectrum进行FFT分析,Peak Sat. Level是指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1-12-11):
查看help文件,有关Peak Sat. Level的内容如下:请问默认值是基波(输入信号的频率)的峰峰值?是这么个意思吗?但是如果是这么个意思,为啥之前做的FFT发现基波对应谱线的值不是0dB呢?请问大侠们做FFT的时候Peak Sat. Level都怎么写的呢?保持默认吗?我如果随便给值会不会影响ADC的动态参数比如SNR,ENOB等

网友:
没发现过影响SNR和ENOB

网友(2022-01-21):
请问怎么做fft分析啊用cadence

网友:
这个参数的存在是挺奇怪的。楼主可以试试峰峰值为1V(或者峰值为1V)的信号,FFT后基波对应谱线的值应该是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