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去掉版图中自动产生的netname?

楼主(2021-12-11):
在用virtuoso(ic618版本)画版图时,
每画一根path, 自动在上面产生一个netname,如下图所示, 看起来很杂乱,也没什么用处,请问怎样去掉它?谢谢!

网友A:
上方菜单栏有按钮 dispaly net names OFF,符号是一条线上方有abc三个字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方菜单栏有按钮 dispaly net names OFF,符号是一条线上方有abc三个字母

除了关了这个小眼睛,你也可以在net name display option中将label options的Draw background勾掉,然后这个net信息就会变成user中设置的颜色,你也可以自行设置其他颜色(个人感觉有时候这个net信息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
楼上2位高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楼上两位!

网友:
楼上两位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方菜单栏有按钮 dispaly net names OFF,符号是一条线上方有abc三个字母

完整的符号应该是一根线段以及上面的字母abc和上面的眼睛,如果没有眼睛是:create label.

网友C(2022-01-20):
引用 网友B:
除了关了这个小眼睛,你也可以在net name display option中将label options的Draw background勾掉,然后 ...

请问这些按钮在哪里呢,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些按钮在哪里呢,我怎么找不到

Dim后边你看看有没有隐藏 的,一般会有隐藏的,你要拉开,找不到那个带abc的眼睛,就用另外一个设置也是可以的,(拉开紫色箭头对着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im后边你看看有没有隐藏 的,一般会有隐藏的,你要拉开,找不到那个带abc的眼睛,就用另外一个设置也是 ...

dim是最后一个,后面就没了,可能是被隐藏了,从其他地方可以找到这个功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im是最后一个,后面就没了,可能是被隐藏了,从其他地方可以找到这个功能吗
  ...

你应该是没关联原理图,所以没有netname 你先点这个 Layout XL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是没关联原理图,所以没有netname 你先点这个 Layout XL就可以看到了

是关联着的,可就是找不到,我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关联着的,可就是找不到,我太难了

截个图看看

网友(2022-09-14):
这个netname是XL用的,画图很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关联着的,可就是找不到,我太难了

你好,这个不需要关联也有这个按钮,具体的位置在整个页面左上角往下数的第三行,仔细看这一行有一个》   点开这个》 你就能看到上面所说的一条线上面有ABC   当然,也有其他好用的功能,   这些功能都因为篇幅限制而被隐藏了,需要点击箭头呼出拓展页面才能找到它们, 鉴于贵公司的前辈工程师可能添加了不少的SKILL脚本以及其他的自制按钮,显示在第三行的右侧位置,所以Cadance自带的功能碍于位置不足而被隐藏了部分按钮。

网友(2025-02-17):
引用 网友E:
你好,这个不需要关联也有这个按钮,具体的位置在整个页面左上角往下数的第三行,仔细看这一行有一个》    ...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m是最后一个,后面就没了,可能是被隐藏了,从其他地方可以找到这个功能吗
  ...

左下角这个label取消勾选,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