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mismatch蒙特卡洛仿真结果非常奇怪

楼主(2021-12-12):
参考论坛的这篇文章进行蒙特卡洛仿真的设置,设置如下,跑出来的结果并没有呈现正态分布

网友:
这是因为你调用的电容模型文件中的 process block 和mismatch block 并没有规定了统计分布参数的模型参数,如果要做蒙卡仿真,一般都需要在模型中指定电容模型中的某个参数,比如电容值或者电容器件的物理尺寸,参杂浓度等符合什么什么分布规律,比如gauss,均值是多少,标准差是多少等。

网友A:
确认以下几点
1.有没有使用正确的model和section;2.使用的电路单元是否带有mc模型,是否打开了;
3.mc仿真的输出公式是否正确显示了mc仿真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以下几点
1.有没有使用正确的model和section;2.使用的电路单元是否带有mc模型,是否打开了;
3.mc仿真 ...

请问mc模型要在哪里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mc模型要在哪里找呢?

仿真的库文件不是有tt ss ff这种吗,选mc

网友B(2022-01-14):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呀,谢谢!

楼主(2023-05-04):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呀,谢谢!

应该是没添加蒙特卡洛的文件

网友(2024-10-23):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C(2025-03-30):
请问这种算是正确的仿真吗,感觉像又不怎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种算是正确的仿真吗,感觉像又不怎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