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五管OTA尾流管改为电阻有何优劣

楼主(2021-12-12):
如上两种结构,如果将图1中尾流管M5改为一个电阻再接成闭环op,相较于5管OTA结构有何优劣?
烦请前辈们帮忙分析一下第一个电路(最好大信号和小信号都分析下),新人分析能力还有待加强,希望获得一些指导,感激不尽!
200信元奉上!

网友A:
用电阻Tail,阻抗上升,输入共模/电流/电阻关系被锁死,其实没啥好处;
感觉以往只有在某些输入共模确定,功耗很低没多余功耗给偏置电路,的场景下才会用到;

网友B:
电流源改电阻的话,不同corner下性能偏差太大,不可控。

网友:
共模抑制变差,尾电流随输入共模电压变化而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源改电阻的话,不同corner下性能偏差太大,不可控。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可否从带负载能力方面分析一下?
或者,能不能说 尾电阻的结构拥有更强的带负载能力?谢谢!

网友:
M5作为电流源具有高输出电阻,用电阻代替M5实现高阻值需要比较大的面积,如果降低阻值则会降低CMRR。

网友C:
挺好的,未来趋势。
先进工艺管子越来越像开关,而不是电流源。

https://ieeexplore.ieee.org/stam ... mp;arnumber=9186289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未来趋势。
先进工艺管子越来越像开关,而不是电流源。

感觉这个设计里的电阻有点像source degeneration的意思。不过确实用电阻替代电流源应该会对CMRR有影响吧。

其实把电流源换成电阻变成了一个新的设计,如果把电流源换成电容又是一个新的设计,然后再加上一些开关就形成了charge steering amplifier, floating inverter amplifier, capacitive degenerated amplifier 等等,还是有一点共通之处的。

网友(2025-08-11):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Tail,阻抗上升,输入共模/电流/电阻关系被锁死,其实没啥好处;
感觉以往只有在某些输入共模确定, ...

您好,想问下您这里说的阻抗提升是指哪里呢
电流源改为电阻的话,输出阻抗应该是降低了吧

同样很疑惑这个问题,礼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