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能普及一下吗?

楼主(2021-12-13):
红色这句话怎么理解? 管子如果不存在源漏共用的话就不能用同一块扩散区吗,什么时候P管可以直接用P+拉通呢,N管可以用N+直接拉通呢?

楼主:
似乎明白了,diffusion是指有源区

网友A:
最近刚好在规划输入对管,以前的项目因为不共用相邻管子的源和漏,所以有源区都是分开的。
我自己设计的版本要共用源漏,有源区当然连在一起。
By the way,LZ你这本电子书可以分享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好在规划输入对管,以前的项目因为不共用相邻管子的源和漏,所以有源区都是分开的。
我自己设计的版 ...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