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 Interactive environment(SIE)遇到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1-12-13):
各位大佬,我在使用Spectre Interactive environment(SIE)去debbug我的电路的时候,在SIE图形界面设置好断点和触发条件,运行仿真,但是仿真报错
我看cadence 的help中关于license的说明
不知道中这里的38530是不是我现在用的feature,
最开始没有SIE的feature,我用这个帖子的方法找到了
找软件的Feature方法!
https://bbs.eetop.cn/thread-625345-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SIE相关的feature:Spectre_Interactive_mode
我在我的license里面添加了这句,就能进入SIE图形化界面了
FEATURE Spectre_Interactive_mode cdslmd 23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我目前的软件版本是IC6.1.8-64b.500.13+Sperctre 21.1,请问大佬这个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在纯模拟仿真设计时,随着设计规模越来越大,一个完整的仿真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因此一个灵活的在仿真过程中可交互的仿真调试环境成为必要,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仿真设计的迭代次数。
从VirtuosoIC618,Spectre17.1ISR4开始,结合Assembler(新ADE)和License 38530(Interactive Mode for Spectre), Cadence提供了这样的解决方案,简称SIE。SIE可以从ADE Assembler的瞬态分析结果中启动
设计者可以在这个调试交互界面做如下工作:
  • 暂停,续仿,随时增加save/plot信号。
  • 增加事件触发条件和断点,满足触发条件后仿真自动暂停,方便设计者分析此状态下的信号和问题发生原因,及时调整电路。
  • 仿真过程中灵活地给信号线强制灌入激励,并随时释放激励,此操作不会改变原电路。
  • 设计者可以通过图形界面或者TCL或Python脚本加入激励脉冲

这是SIE的介绍
https://mp.weixin.qq.com/s/bTEl_kONV9yaMWiAgE8tWA

网友(2025-01-16):
老哥你这问题解决了嘛,我也报了一样的错

网友:
感觉这个功能就用不了呀,即使正确的打开了SIE界面,还是会和图片里一样的fatal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