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aloglib multibit报错

楼主(2021-12-13):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parameter ' a5'has been used but no value has been assigned to it . Assign a value to the parameter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网友A:
定义了变量没有赋值

网友:
变量a5没有赋值,跑不了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了变量没有赋值

赋值了,有时候就是会报错

网友B(2023-08-29):
最后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已经设置好了变量了,也可以运行 但是就是有时候突然运行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已经设置好了变量了,也可以运行 但是就是有时候突然运行不了 ...

没有,后来自己写了个veriloga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