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 40 nm design rule中 涉及到 Standard cell、Large IP、filler等都是在描述数字版图的规则吗?

楼主(2021-12-13):
如题,请问截图的是描述的数字版图的drc规则吗?我应该怎么区分数字的和模拟的呢

网友:
第一页讲的是standard cell加filler cell怎么拼接摆放的。第二页讲standardard cell怎么加fillder和dummy,其他IP怎么加dummy。

standard cell使用上比较特别,要加一些corner,edge,tap cell。cell内部你也无法加dummy进去。
而其他IP只要留好间距就行了,内部dummy一般都是IP厂商自己加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