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中仿真时DC和tran的输出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1-12-13):
萌新一枚,请教一下各位大哥几个问题,非常感谢
1.Cadence 中仿真时DC和tran的输出结果不一致,一般都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又如何去解决这类问题呢?
2. 单个模块仿真时输出结果是没问题的,但是放在一起就会有问题,这个是后续电路对他有反作用吗?如何解决呢?我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稳压的问题。

网友:
DC仿真和Tran仿真的计算方式不一样,出现结果上的差异也是很正常的。具体的要参考你的电路看。

网友A:
是Tran的仿真时间不够长,还未达到DC时的工作条件。你需要寻找tran与DC匹配时的条件来观察是否一致。DC实际上就是Tran时间无限长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Tran的仿真时间不够长,还未达到DC时的工作条件。你需要寻找tran与DC匹配时的条件来观察是否一致。DC实际 ...

好的,谢谢,我拉长时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