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input_delay set_putput_delay

楼主(2021-12-13):
set_input_delay set_output_delay遇到报错,在innovus里面get_clocks是可以找到这个TCK的,这个命令要配合其它命令用吗,还是命令的写法有问题吗?困扰了很久,希望大家帮忙指正!

网友A:
get_clocks 少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t_clocks 少s  ?

get_clocks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B:
如果是MMMC,通常应该先有
set_interactive_constraint_modes [SCAN_MODE]
如果不知道constraint mode名字,all_constraint_modes 查一下。
随后再输入set_input_delay,建议去掉 -add_delay 试一下
最后
set_interactive_constraint_modes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MMMC,通常应该先有
set_interactive_constraint_modes [SCAN_MODE]
如果不知道constraint mode名字 ...

谢谢!这个问题之前解决了, 解决办法是去掉 -add_delay,但是 MAN add_delay 还是不太理解 ,能否讲解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问题之前解决了, 解决办法是去掉 -add_delay,但是 MAN add_delay 还是不太理解 ,能否讲解下?
...

如果GPIO*之前没有 set_input_delay 约束,就不能用 -add_delay

网友C:
set_input_delay -max 1 -clock ck1 [get_ports di]
set_input_delay -min  0 -clock ck1 [get_ports di]

set_input_delay -max 1 -clock ck2 [get_ports di] -add
set_input_delay -min  0 -clock ck2 [get_ports di] -ad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GPIO*之前没有 set_input_delay 约束,就不能用 -add_delay

好的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_input_delay -max 1 -clock ck1 [get_ports di]
set_input_delay -min  0 -clock ck1 [get_ports di]

额 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什么意思呢?

多时钟对同一端口进行约束的时候,要加-add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_input_delay -max 1 -clock ck1 [get_ports di]
set_input_delay -min  0 -clock ck1 [get_ports di]

好的 谢谢 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