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mping Ni Descum后氧化问题

楼主(2021-12-13):
各位同行,Bumping Ni电镀后如果加打O2 descum,是否会有Ni的氧化问题,。
另外,O2 descum是以物理轰击为主还是以化学轰击为主?

网友:
通O2的descum就是常用的等离子干洗技术,不会造成电极氧化。类似的应用在LCM领域,利用CDA或N2的等离子清洁panel的COG、GOF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