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下编写testbench不能识别相对路径

楼主(2021-12-13):
我在Vivado下用Verilog编写了testbench,如果这个testbench里使用绝对路径是可以运行的,但是使用相对路径就不能运行了,请问这该如何解决?

这个相对路径是针对谁的相对路径?是testbench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lz说的问题,我用vivado启动modelsim仿真的时候,都正常;vivado生成的modelsim的仿真tcl里面,也用到了相对路径,单独打开modelsim运行,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