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的寄生电容

楼主(2021-12-13):
请教各位大佬,mos的drain和source之间存在寄生电容吗?这个电容是由drain和source对衬底的两个结电容串联而成吗还是

网友A:
寄生电容存在于MOS的任意两端之间,但是一般来说S/D之间的寄生电容忽略不计(拉扎维第二版P2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寄生电容存在于MOS的任意两端之间,但是一般来说S/D之间的寄生电容忽略不计(拉扎维第二版P26) ...

26页上也没说可忽略呢

网友:
Cds是源区和漏区的contact之间形成的电容(图摘自拉扎维第2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26页上也没说可忽略呢

英文版第2版27页脚注8有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26页上也没说可忽略呢

下面的注释①

楼主:
大概了解了,谢谢各位大佬的解答

网友:
都是学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