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PC DFF 二分频 不对称问题求助

楼主(2021-12-13):
这是一个TSPC DFF 想利用该电路将16G信号二分频成8G,但是分频效果不好
求助朋友们,如何改善 输出的两路时钟?

网友:
你试试降一下频率

网友:
你的TSPCDFF是用反相器从Q生成Qn的,这样必然会在Q和Qn之间产生一个额外的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