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相环的带宽与相位噪声关系

楼主(2021-12-13):
最近在学习锁相环看到了噪声的部分,有下面两张图不太理解
我有下面两个问题:
(1)图中的loop bandwith指的是锁相环闭环传递函数的-3db带宽吗?
(2)为什么loop bandwith变宽之后,VCO 的相位噪声的低频部分被显著抑制了?

楼主:
VCO的noise transfer function是高通特性的,是因为改变了环路带宽也就改变了VCO noise transfer function的带宽,起到了抑制噪声的作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VCO的noise transfer function是高通特性的,是因为改变了环路带宽也就改变了VCO noise transfer function ...

用稍微易懂但是不精确的说法来解释:

有增益的闭环系统,输出级产生一个noise,这个noise通过反馈网络到了输入,
然后通过前向增益在输出级的输入产生一个和noise反向的信号,所以noise就被抵消了;
noise频率越低,环路增益越大,自然抵消的越多;
最终看起来就是所谓的高通特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稍微易懂但是不精确的说法来解释:

有增益的闭环系统,输出级产生一个noise,这个noise通过反馈网络到 ...

嗯嗯,大概懂了,请问这里图中的loop bandwidth指的是pll闭环传输函数的-3dB带宽,还是开环的单位增益频率,还是环路增益?谢谢。

网友:
几个模块的传输函数的带宽都是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