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I/O cdl网表

楼主(2021-12-13):
这是I/O库里面的网表,难道还有C3这个器件?

求转过smic I/O的大神告知·······

楼主:
懵逼了,库里面完全找不到有叫C3的器件······第一次用smic

网友:
看着像MOS电容

网友:
M打头,应该是mosfet才对。

楼主:
没解决,也不想去搞清楚,通过devicemap用个MOS管替换了这个C3器件,当做个mos电容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解决,也不想去搞清楚,通过devicemap用个MOS管替换了这个C3器件,当做个mos电容用 ...

记得应该是:
1,功能上确实是一个电容,和ESD相关。
2,没有相应的spicemodel,不支持仿真,因为只有在ESD IO cell里边才有。
3,这个CDL的目的是用于top的LVS(如果你有smic的LVS runset, 可以通过逻辑关系反推一下这个器件的版图)。

网友:
这就是把mos管当电容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应该是:
1,功能上确实是一个电容,和ESD相关。
2,没有相应的spicemodel,不支持仿真,因为只有在E ...

是的,您说的很对,我只是需要通过这个网表了解一下smic IO的基本结构,所以我也是把这个东西用mos管子去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