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plis仿真开关电源

楼主(2021-12-13):
有没有大哥用过simplis仿真开关电源啊,小弟的simplis仿真结果一直不对,所以想请教一下,是我误差放大器设置的有问题嘛?还是有什么别的地方没设置对,求大佬指导

楼主:
顶一下,有没有大佬知道的

网友A:
你这电感电流怎么还会突变的,两端压差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感电流怎么还会突变的,两端压差这么大?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郁闷

网友B:
电感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太小了

不小吧,,20uh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小吧,,20uh了

加大 试试

网友C(2022-07-14):
请问楼主,OP设置里面positive/negative headroom参数是什么意思吗,貌似调这个也会影响性能

网友(2022-11-22):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OP设置里面positive/negative headroom参数是什么意思吗,貌似调这个也会影响性能 ...

运放输出能够达到的最低电压和最高电压

网友(2024-09-14):
死区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