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如何进行工艺评估和工艺选择

楼主(2021-12-13):
各位:   我一直有个疑问:怎么根据你要设计的电路去评估或者选择一个工艺,从哪些方面?
   我能想到的,比如:高速设计:着重看管子截止频率ft,低噪声设计着重看管子噪声。

   拿到pdk之后,是不是要简单搭一下电路,比如共源极,仿真参数?
   各位有啥想法吗?

楼主:
没人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功耗为例,不同工艺vdd不同,一个工艺中也有不同用处的管子hvt、lvt等等,不同功能的指标可松可紧,具体就看designer的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