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最普通的两级运放的输出直流电平怎么确定?

楼主(2021-12-13):
这种最普通的两级运放结构的输出直流电平怎么确定?

网友A:
必须用负反馈,考虑输出输入摆幅,合理设计反馈网络与反馈系数,确保稳定性。反馈电阻阻值考虑输入输出电容电阻对反馈网络的影响,过大过小都不好,过小输出驱动不动,影响第二级增益,过大输入栅电容影响频率响应,增大噪声。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用负反馈,考虑输出输入摆幅,合理设计反馈网络与反馈系数,确保稳定性。反馈电阻阻值考虑输入输出电容 ...

请问负反馈是加在第二级弥勒补偿的那条路吗还是采用源级负反馈